[联想]
市面上的通用驱动板的MCU在哪?看板上是单IC的

楼主(2015-01-14):
(图片)

网友:
这两个板的MCU在哪?跟主控一起吗,还是哪个8脚IC?

网友:
就是主IC里面阿!!!

网友:
都在一块,,,,,,,,

网友:
主芯片就是MCU 呀

网友:
比较大的芯片旁边不是有一个八脚的芯片么,这个八脚芯片就是MCU了。

网友:
旁边的小芯片是25系列的就是MCU,如果不是就在主芯片了,不过程序麻就要看板的厂家和型号了,不光芯片相同就可以了的。

网友:
还是有不同的观点啊

网友:
这个八脚芯片就是MCU了

网友:
这种板子,程序在25开头的八角芯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