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主板开机自动上电不跑吗

楼主(2015-01-14):
求助一下L-IG41M主板上电复位正常不跑吗 遇到过2块这样问题的主板

网友A:
自动上电??能强制关机吗??

网友:
品牌机多数会自动上电,不跑码如果CPU复位也正常,查bios五六脚的波形,如果也正常,刷bios看看,还不行,G41多数爱坏南桥

网友:
先测主板的各大供电呀

网友:
复位都正常了,那就加焊桥吧

网友:
品牌主板开机自己加电 可以关机的是正常的

网友:
联想的板子自动上电是正常的,有些联想的板子开机也是不会跑码的,若条件好,用示波器打BIOS第一脚的波形跳动就能大概知道是否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能强制关机吗??

强制关机!?这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
焊桥估计就好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再加焊。

网友:
自动加电不说明问题。。不过这个板子南桥坏的多。。你考虑下具体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关机!?这又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吗???你不知道有些板子会自动上电吗?自动上电又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能强制关机吗??

呵呵 哪里来的这么大火气 我是想问自动上电但又能强制关机的板子是否正常

网友:
bios刷没  要不要我有

网友:
这问题不好 搞

网友:
如果复位正常,就先刷BOIS,不行干南桥。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开机加电无显,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求高手呀,有人在吗

网友:
帮帮忙吧,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版主在吗,帮看下哎

网友:
这板CPU座下容易断线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2015-02-13):
我的主板一开始档LOGO换南桥后直接不跑码了 偶尔还能跑一下 我都换两个南桥了 求解释

网友:
联想有些板子电池电量不足就不跑码

网友:
先刷BIOS,再查时钟。加焊南、北桥。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IO就是GB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南桥是82801gb的南桥 南桥很容易坏 有复位不跑吗 38 37档logo 等很多故障 一般换个南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6-07-20):
你那个跳线有电压,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片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

网友:
看看背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看一下PG信号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最后换桥好 的

网友(2016-08-28):
楼主好了没啊,我的和你一样的

网友:
楼主好了没啊主板, 我的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自动上电是否有复位?短接开关能否关机?如果自动上电没有复位,短接开关5秒还是不能关机,那基本上都是IO坏。

网友:
是不是没有内存1.5V,我这有4个都是一样

网友(2016-10-24):
我也有两块查不出来,也是不跑的

网友:
同型号,档E1,真的要干桥?

网友:
还是要先测一下cpu是否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