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S19A10N不通电

楼主(2015-01-14):
  有台三星S19A10N显示器不通电,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正常,三星的显示器就是有个通病驱动BIOS容易坏了,这个刚好有个BIOS,谁有这个BIOS程序呀!我找了好久了,驱动板版号是BN41-01699B

网友A:
到三星官网下载呀

网友:
三星官网有BIOS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三星官网下载呀

说的对呀 三星官网有这个BIOS下,俺下到咯

网友:
那就赶紧刷下,看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B:
不通电   刷可以好吗?

网友:
三星官网有BIOS下在吗?

网友:
不同电,不一定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要确定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   刷可以好吗?

可以的,只要电源板供电正常

网友:
三星碰到多的就是数模不能转换

网友:
至少也要测驱动板的供电之类的吧,直接干BIOS会不会把问题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