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519 (P43)不跑码求11

楼主(2015-01-14):
一个板子,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IO换过。BIOS刷过了。。还是不跑码,,测得唯一有问题的地方是,:V星有个控制USB供电的小小八爪,的第四脚EN没有,,是南桥控制的,南桥发出EN的条件请,高手解决

网友:
V星的板子非常好修  只要是第一有图纸  第二 就那么几个问题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不发出EN就怀疑南桥了

网友:
这样说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了???或者有其他地方拉低了??

网友A:
如果能正常显示的直接加焊南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正常显示的直接加焊南桥能好。

不跑马啊。。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