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40B 电流跑1.4,显卡和南桥都换过

楼主(2015-01-14):
HP 6540B 电流跑1.4,显卡,南桥,内存都换过,,CPU 没换,应该跟CPU 没关系吧,,,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

29939869654 -2 很给力!

网友A:
为什么不借个CPU 试度,写了BIOS 试试,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应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借个CPU 试度,写了BIOS 试试,换个内存试试

bios写了,内存换了,,,就差CPU没换,,手上没CPU 啊

网友:
嗯,是不过内存,,但是不知道怎么查线路

网友:
是啊,,盲修,,呵呵

网友B:
所有电压出来没?

网友C:
只要电流跑到1.2到1.4时,非常多的人测了下内存供电正常后就直接干北桥,干显卡,就不会搞别的,只会跟桥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流跑到1.2到1.4时,非常多的人测了下内存供电正常后就直接干北桥,干显卡,就不会搞别的,只会跟桥过 ...

我也是这样修的

网友D:
怎么修呢,,不会查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电压出来没?

都出来了。。。。。。。。还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修呢,,不会查其他地方

学学维修基础啊,多看看资料,,不过AMD的板子电流跳到内存显卡,,看了下灰都好几年了,可以直接加焊显卡看下,10块有6块一加就好。

网友:
为什么不上个诊断卡看下代码呢!光看电流就知道跑到那里

网友:
量下电压阻抗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