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障真的头大

楼主(2015-01-14):
请教各位,一台式机进系统后不定时黑屏,黑屏后按开关复位均无反应,最小化系统,用u盘进pe后不定时蓝屏,按开关5秒或重启都可以动作,已确定主板问题,下面该怎么查呢,麻烦大神们给个思路,谢谢

29939869654 -1 很给力!你这问题确实很给力,不过我上次有.

网友A:
我也有台这样的主板,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这样的主板,现在还没修好……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 好像和这个差不多 做南桥好了  但是我不记得很清楚了 主板学的也还给老徐了 哎

网友:
集显?独显?

网友:
显卡驱动试过没????

网友:
请写清楚主板型号,芯片组。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网友:
我上次遇见你这情况,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这情况我遇见过三次,两次是显卡问题,一次是主板问题。

网友:
LZ是集显还是独显啊,排除法……

网友:
拆掉网卡和声卡试试

网友:
楼主先自查主板的各条件,没参数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楼主 一个一个换掉

网友:
建议先拆外设试试

网友:
现排除法,最后在搞南桥

网友:
无型号,无芯片组,此板子没有满足维修基本信息,神人也修不动

网友:
南桥的问题,换南桥准好!

网友:
是什么主板,是什么型号,都是说清楚,说得有点简单了

网友:
黑屏 看看en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