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5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5-01-14):
加焊北桥OK

网友A:
量下排线   再者就是屏了

网友:
lcdvcc 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排线   再者就是屏了

屏我换过了排线我也量了没有断线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看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接口了

网友B:
显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C:
不接屏有3。3接了被拉低,看看屏边条上是不是有短路。还有屏线自身。   如果都试过了,那等楼主搞好后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情况

忘了说了,没有显卡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屏有3。3接了被拉低,看看屏边条上是不是有短路。还有屏线自身。   如果都试过了,那等楼主搞好后说下 ...

加焊北桥,后显示正常。
这里我之前有示波器打波形没有,怀疑就是接口的4.6脚有问题,但现在正常显示,还是没有波形。
这里有高手·看到指点迷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