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菜鸟第一次发贴修三星T190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5-01-14):
同行送修一个三星T190,到手看外壳已经被拆过,试机,指示灯不亮,按触摸开关也没反应,按平时的思路,电源板问题.可拆开一看电源板及驱动板没明显烧黑的零件,用万能表量电源板各电压均正常15v,5v,3.3v.为了更好断定,拿一片好的三星电源板来试,还是没反应.那就肯定是驱动板问题.搜了一下本论坛,刷了几个BIOS也是一样,点不亮.只有再量驱动板的各点电源,发现IC604第四脚没有5v电压,调着把这个IC与右边的这个对调吹上去.再量电压出来了,再刷回原来的bios,居然亮了.到此修好本机.附上图和本机的bios.

附上本机的bios,屏为HT190WG1-600:

网友:
没进来也知道是IC604的问题。

网友:
这两个6脚的芯片是什么呀?为什么调换位置就好了呢?难道是虚焊了?

网友:
想想楼主也真够厉害的,一个件没换竟然修好了!不会是这件内部不良吧?

网友:
楼主的图片出卖了那闷骚的心嘎嘎 三星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在BIOS上

网友:
这两个是什么芯片,有型号吗?

网友:
不错,,, T    开关也容易坏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这台机了,也是对调两个解决题了。这两个管是起什么作用 的,

网友:
这手上正好有这么一台 明天想试试

网友:
这些小八脚芯片不是有开机程序的吗?可以顺便对调的么?

网友:
程序有用留下

网友:
修的好,值得赞

网友:
  只要加焊后就可以解决

网友:
刷回去能亮,哈哈,运气好啊

网友:
这个IC604是什么芯片啊?怎么会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5-02-13):
楼主说说这2个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调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