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R G B 打值800多 绿灯灰屏

楼主(2015-01-14):
是不是gpu  挂了   饼哥说500左右正常      显卡是精英的

网友A:
少一组信号。应该是一组颜色缺失。查查屏线呢。有没有破损。没有的话直接干显卡!另外屏线接口也要查查,有时候也会引起!

网友:
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一组信号。应该是一组颜色缺失。查查屏线呢。有没有破损。没有的话直接干显卡!另外屏线接口也要查查,有 ...

屏没事

网友:
那就加焊吧

网友:
不一定是挂了!!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显卡GPU供电正常吗?显存供电呢。。。。。。

网友:
上BGA烤一下试试

网友:
dvi接口试试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