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05通病

楼主(2015-01-14):
联想一体机 B305通病,开机进系统死机,
,按F1进BIOS,显示WAIT,卡死。
联想知识库中有案例是放电解决。试了下不行。刷过BIOS,还是不行。
最后加焊南桥解决 !!!论坛里有前辈也是加焊南桥解决

网友:
是不是风扇有问题啊 遇到一台风扇不行的 然后好像也是焊的桥 没两天又回来了

网友:
修过几台说  通病呀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  学习 下次遇到 可以试试了

网友:
我的加焊南桥怎么不行呀,加焊后开机黑屏了,我换了新的还是不行,现在突然又不开机了,这机器修的真是烦!!现在又订了个新桥,希望能好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南桥从来没有加焊好的,乱来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是南桥虚焊不是坏了?

网友:
南桥虚汗的少把  , 坏的碰到不少

网友:
进不了BIOS 设置,也不能进系统,有一列H 出现,这个就是通病!南桥的问题!

网友:
B305大多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一体机,没有修过,只搞笔记本!楼下的去验证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上次遇到一个加焊一样,我直接换的南桥。

网友:
定是屏坏了,有高手可以维修显示屏,这种估计飞线可以搞好,要看屏的模块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