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5c 进水机 键盘触摸板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5-01-14):
三星355v5c 进水机   清完之后 有时自动上电开机 过一会就不行了掉电 掉到 电流 就0.14 左右 拔掉点 插上 自动加电到0。14 掉电  再次按 按开关也触发不了了    ...... 还是先从不触发维修吧  工作条件都查的 查的差不多 了  查到开关电压的时候 有时候有有时候 掉电之后的开关电压 没有我就在 开机 加电的时候量开关电压 不对 有时候2.jiv   有时候没有没有就掉电怀疑io   先把io 换了  kb9012qf a3 的 里面带程序的  我一开始 随便找了个 换上去  不触发了    主供电我都没有 不知道什么原因  把原来的 换回去  现象一样   叫老板在淘宝上买带程序的io   老板跟我说 没有 卖家没有这款355V5c的 带程序的io  没办法了  看下 强制给他个 3.3v电压能不能行     接了个电阻1k的  一端接3.3v 一端接 io 开关电压     结果 每次都能 触发亮机  准备装机器测试   进系统触摸板 和键盘 一个都不能用 进bios  键盘可以用  进pe 也可以  就是进系统不行 换 硬盘 装系统还是一样 BIOS刷了一样 现在怀疑还是io 导致的   这次自己 淘宝上问了  我把主板io 那块的 前后 照片 拍了给 他 他说有 就直接买了  换了之后  进系统 还是一样   疯   郁闷了会  还是看下帖子  没结果   于是 金BIOS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不试不知道 试了  好了   装好 测试 拷机  没问题  忘了说了  我把那个电阻去掉了  换了个新的io上去了   开关电压 好了   写的很烂 理解下 主要想说的 是这个进系统 键盘不能用 和触摸板不能用
这个 io  带程序  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BIOS  传一份  好的

samsung np355v5c LA-8863P.rar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