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 dvi自动上电,没有办法了,

楼主(2015-01-14):
故障自动上电,开关针被拉低到0.6V
断开IO(IT8718)-75脚后-开关针依然自动上电,开关针电压恢复3.2V,75脚焊盘为3.22与开关针相同,针脚电压为0V(当把针脚与焊盘接触后为2.22V应该也算正常。这里已经断开76脚)
断开72脚后依然自动上电,焊盘0V,针脚0.4V。。开关针正常电压3.3
当IO输出持续的低电平  绿色线被拉低。断开76脚(接到绿线的脚)、后不自动上电,断开后焊盘电压为4.23V(与绿线电压相同) 针脚电压为0.68V,说明IO已经持续输出低电平。(但是正常情况下这个脚在待机时应该不输出电压,或者是高电平)
更换IO 后还是一样,南桥也换了。。

网友A:
这就不好修了,,不知道有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好修了,,不知道有没有图纸!!

电路图和这个是一样的

G41

网友B:
自动上电请更换与绿线相连的电容和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请更换与绿线相连的电容和IO芯片。

恩恩 谢谢 徐老师指点

网友:
既然桥和io都换了,只能查和它相连的小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请更换与绿线相连的电容和IO芯片。

检修思路呢?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