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插电池触发,适配器不触发!请教高手几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5-01-14):
如图  VA 19v 那么88731 2脚ACIN应该有几伏?没电压应该怎么查,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触发!!2脚ACIN和13脚ACOK没电压怎么往下查!!大湿胸指点一下啊!!

网友:
PR61,PR65,PC45,都没问题都已经更换了!!

网友A:
3.4v左右   你测下电阻上的电压

网友:
19V分压之后是3.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v左右   你测下电阻上的电压

一边19v一边0v,

网友B:
没有电压怎么办,88731也换了!

网友C:
两个分压电阻还有PC45电容,还有看看有无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压怎么办,88731也换了!

你看下pr65另一端  接地没有

网友:
断开PR65,再看PR61另一头电压

网友D:
再看acin对地阻值,是多少欧,看是否已经对地

网友:
对着图纸慢慢查!!

网友:
可能保隔电路坏了

网友E:
插适配器待机电流多大了

网友F:
ACIN对地短路了才会0V,你虽然换了88731,但是有可能是主板的焊盘2脚对地短路,还是要拆了88731来量2脚位是不是对地短路了,用吸锡条搞干净,有时连锡用肉眼不容易发现,如果拆了88731又想上电测2脚电压,记住相应的上下管也要拆

网友:
当测得没电压的时候最好打下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断线了或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分压电阻还有PC45电容,还有看看有无断线

电阻电容都没有问题,也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pr65另一端  接地没有

PR65和电容并得一端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看acin对地阻值,是多少欧,看是否已经对地

正向阻值无穷大,反向阻值500欧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适配器待机电流多大了

插适配器无待机电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IN对地短路了才会0V,你虽然换了88731,但是有可能是主板的焊盘2脚对地短路,还是要拆了88731来量2脚位是 ...

2脚没有短路呀,我在拆下来,通电看一下!!谢谢你

网友:
有没有分压?是不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