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集显开机电流0。2左右

楼主(2015-01-14):
我个人认为0.2电流上不去。 排除了短路因素后,应该检测系统供电芯片产生供电电感产生供电之后,接下来产生供电的所有供电单元这里具体指系统供电转换管单元电路U55,U54,U57

首先对CPU更换,。原先1.8/1m  换了一块2.0/2m。奇了怪了,开机要开二次,第一次在0。3 。第二次再开跑0。7电流,更换内存条无果,再次更换,一块和它一样的CPU还是一样的0。2 。把原先这CPU在别的机器测试,是好的。好吧,拆吧。开机测USB电压,5V正常。其它电压也正常,就是CPU电压没有。拆了CPU测试,CPU电压上来了。难道CPU供电坏了?测了CPU 26脚供电5V ,PGOOD 正常  34脚正常。哎不理了,换个芯片再说。        换了还是一样故障。
习惯性的网上找了圈,发现有这样的故障,就是没有结果,有说更换南桥,换北桥的。好吧,还是自己查吧。
前面我们提到的转换电路,一个个查吧。U55正常,U54正常,U57,只进不出,修到这里笑了,就你小子在作怪了。1.5转成1.5VS ,只进1。5V 出0。6V G极电压,也只有0。6。看图得知,R277一边为19V 一边为0。6  ,换此电阻,还是一样。待机时susp为3.3,Q36导通。G极为0V。。。。开机后SUSP为0v   Q36截止,19V到G极。1.5转成1.5VS,直接把Q36,Q31,u57换了,电压正常1。5V,那个管坏,我是没确定,我的理念是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机器来拉平这个行业不平等的劳动力。写得不好,理论基础太少。请大家见谅。换了之后 ,电流0。8到0。9左右,接屏亮机。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快修笔记本,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