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变态 三星 显示器 刷了 好几个 BIOS都不行

楼主(2015-01-14):
变态 三星  显示器  刷了 好几个 BIOS都不行

网友:
要多试几个

网友:
变态的帖子,连显示器型号都没说清楚!

网友:
这是刷机眼啦?啥现象?不开机还是无信号?

网友:
真变态,型号也不写。什么故障也不说,怎么就确定是程序坏。

网友:
要找MCU程序就得写明显示屏型号,板号,屏的型号。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换个写写看

网友:
换个芯片在刷

网友:
对号入座需要,要不对刷多少次也没用 ,再说什么问题都不确定 就去刷?

网友:
谢谢老师,您发的都是精品啊

网友:
什么毛病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要按照屏型号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