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AMD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01-14):
修一台Dell M5010,AMD芯片组和CPU,板号是09913-1 DG15 AMD DISCRETE,独显216-0729042,

故障为开机花屏,检测确定显卡坏,由于该机北桥是RS880M(216-0752001),带集成显卡,因此可以改为集显,先看电路图

可以看到,只需改动几个0欧排阻即可,即把连接到独显的排阻改到北桥上,点位截图和实物图如下

剩下的背光调节,开启等信号只要根据电路图稍作改动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客户同意,这样好啊,毕竟搞独显有风险

网友:
这样搞风险小多了

网友:
上次换了个,显卡也不,130元

网友A:
北桥供电部分不用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供电部分不用改么

供电不用改

网友:
改成集显的就不那么容易出问题了,这种方法不错。

网友:
学习了,本人还没这样改过。一般换显卡

网友:
我那里好像还有一台,先收藏起来,用得着再弄它。

网友:
这个机器 桥出问题的几率大于显卡吧

不过这个方法 值得加分

网友:
楼主,谢谢你的经验,不过最好是给个亮机图,嘿嘿

网友:
改的话是不是把显卡取下来还是供电去掉,谢谢

网友:
要加桥上面的显存吧

网友:
看到0752001就看到钱来了 amd真是桥工的福音啊

网友:
哇 这也可以 学习了

网友:
有图纸提供的改就很容易……

网友:
改成集显,桥会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好办法,集显也是很耐用的,长知识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很轻松,但是具体是拆掉显卡还是断开显卡供电,最后的开启和调节信号是怎么弄,我觉得如果说的能更详细一点的话,会有更多人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很轻松,但是具体是拆掉显卡还是断开显卡供电,最后的开启和调节信号是怎么弄,我觉得如果说的能更 ...

只要独显没有短路,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了,至于开启和调节信号,会看图纸就没什么难度,如果完全是三板斧的维修,那还是算了,不要看教程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可以省下换显卡的钱

网友:
开启跟信号  是不是自己看图纸,改信号?

网友:
虽然说的很简单,但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还是做不来的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机器北桥坏了坏显卡,显卡坏了坏北桥,头痛死了

网友:
我改了。。可是没能亮机,悲催了。。

网友:
这好东西得收这 以后有用

网友:
哈哈,高手啊那不是有几个开启信号是独显芯片给的那咋弄?

网友:
这个说得是有点不够详细。

网友:
amd的就没一个好货,北桥比显卡更容易坏。。。一个机器上有amd北桥和显卡的那更是雪上加霜!k40ab有一种主板是双显卡的,我每次都是显卡直接废掉然后报价换全新的北桥!前几天修个cq40待机电路出问题,过了几天回来不显示了北桥不好了!

网友:
钥匙intel的机器,这样能改就好了

网友:
这个很有用  下次遇到一定试试

网友:
桥坏的多,显卡坏的太少了

网友:
坏的显卡要取掉吗

网友:
桥和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独改集。有什么教程学习吗

网友:
不够详细,还是感谢了

网友:
lz要是能详细些就好了    该集显思路不是很明确

网友:
这个机器集显的也很多啊

网友:
这种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不过性能要查一点 貌似52001 也容易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真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自己实践了吗 我实践过 是不行的 就是RN5502 5504对调 4个数据线排阻对调 RN5511 5512对调 行不通的
上海企升科技
确实 我也试过 也不行,不知道楼主 还改了哪里
详情

网友:
可以 参考下 !这样0752001比较容易坏哦!

网友:
难道是需要刷BIOS?

网友:
没有改过呵呵

网友:
这个独显还是能修好的不过我还是收藏了

网友(2015-02-26):
是不是要加一个显存上去?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这种独显的机器 我修过很多 加热后一般不会返修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详细那个显存没有要装吗BIOS要刷吗显卡只要断开电感还是要取下呢

网友:
这种供电直接去掉吗?

网友:
断开独显的供电 电感行么

网友:
剩下的背光调节,开启等信号只要根据电路图稍作改动就可以了--------新手请教楼主这个怎么弄呀

网友:
还没该过 以前改过K40AB的也是独显该集显

网友:
这个改得就比较多了

网友:
这款机器遇到显卡坏的很少一般都是北桥坏

网友:
风险小很多,但楼主技术挺牛逼

网友:
蛋疼,显卡坏了就修显卡吗,改,晕死,客户同意就算了,要是不同意,你就疼去吧。

网友:
楼主是细心之人,技术高明

网友:
请教如何改法,何不说出来呢,让大家共享下

网友:
太有用了,楼主历[害,学习了,,,,,,,,,,,,,,,,,,,

网友:
哇,这个方法必须顶,这样以后也稳定

网友:
AMD集显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此法行不通  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
高人啊,望梅止渴了

网友:
是要把芯片的那几个排阻换到桥背面的那个位置吗/
没说明

网友:
这个先收藏 等遇到就有用了。

网友:
上次一个直接去下独显就能用。

网友:
那北桥也容易 坏....改能用多久

网友:
诶 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 有个板  我就没朝这方面想

网友:
楼主啊 你究竟改成功了么 说的清轻巧 显存要不要加啊你提到了么 开玩笑呢

网友:
能不能改看下图纸就知道了,但是有些机子就是改不了 的,呵呵

网友:
用不用加显存啊

网友:
厉害,不用换显卡了

网友:
能不能给个详细 教程     改了不管用啊

网友:
....这个桥坏的比显卡多吧..然后过几天.....桥又坏了回来找你的楼主.....

网友(2015-07-05):
楼主,信口开河。。。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杜撰的吗?看了下图纸,至少要动几十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