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独显 打独显驱动 开机蓝屏

楼主(2015-01-14):
求大神们  给个解决的思路

刚才看了一下显卡的两个乌龟壳发现两个这个  拆出来都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A:
独显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B:
这个很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包括驱动不兼容,然后才考虑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包括驱动不兼容,然后才考虑修显卡

对,先软后硬。

网友:
做显卡就好啦 遇到过 蓝屏后重启 一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
显卡报错,焊下也能用,就是用不住,换了吧,亲~

网友:
用那个驱动人生里边驱动多   宏基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  我都这样解决了

网友C:
AMD 还是英特尔,AMD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禁用独显算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坏了!我以前有个TCL的就是提示这个,重启后就不亮了!外接显示器亮还有点花屏!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再去查查是不是显卡缺电压。

网友:
到官网 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换显卡吧,这问题遇到过很多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主要是  这个机器  的显卡是  打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 还是英特尔,AMD就是北桥的问题

英特尔的、、

网友:
客户  就是来维修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包括驱动不兼容,然后才考虑修显卡

系统我换了好几个   GHOST版本和安装版本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郁闷中  用集显  什么问题都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