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5 开机暗屏

楼主(2015-01-14):
开机后屏幕很暗,没有背光,查2根背光线上无电压,换了升压板后故障依旧,请高手帮助,无限感激!!!(插外接可以显示正常)

网友A:
是不是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灯管????

应该不是吧,因为背光接口处没有电压,这个对方不是应该有高电压的吗?更换了升压板还是一样,外接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北光灯问题了

网友B:
高压上信号都到了 就要换个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上信号都到了 就要换个屏试下

升压排线共6条线;2个接地脚 2个有5V电压 2个有3V电压  换了升压板 就是输出端没有电压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暗屏 秒了、、、

网友:
直接拉个电压 给屏供电

网友:
电压都测试过了吗?19V 3.3V

网友:
先换屏试试吧    还有  你卖你的机箱电源就行啦  修啥笔记本啊

网友:
交给专业的弄吧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暗显,看是不是三星的屏,如果是三星的屏直接换灯管,不是三星的屏换个显示器的带张的灯管插到笔记本的高压条上看有没有灯亮,排除这些,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