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C7 C1代码问题

楼主(2015-01-14):
用了快6年的电脑突然点不亮了,主板是技嘉ma770-ud3p,AWARD的,买了块诊断卡插上,显示代码C7,于是把内存拔下来擦了几遍,换了另外两个插槽插上,开机变成代码C1,重新插回原来的卡槽,仍然显示代码C7。

还请高手指点该怎么办啊~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清理内存槽啊…………

网友A:
清洗内存插槽,,换内存试试!!不行就修板子了!!

网友:
C7代码请查PS2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代码就是提示的内存问题

网友:
C7   请检查下PS-2的供电芯片啊,不正常就是这个芯片坏了,,,,,,跑C1   请检查内存,,,跑C7,请检查PS-2的供电芯片及连接的元件。

网友:
换了没用的话刷个bios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就是提示的内存问题

C1是内存,请检查内存曹及北桥,C7是PS-2接口供电,请检查USB供电及南桥,,,他既然跑的是C7,,就不会是内存问题,是USB供电及南桥问题。

网友:
USB供电容易坏

网友:
看看鼠标键盘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1是内存,请检查内存曹及北桥,C7是PS-2接口供电,请检查USB供电及南桥,,,他既然跑的是C7,,就不会 ...

C1是不识别内存,C5-C7都还是在内存的,过了C7才是过了内存

网友:
楼主是新手还是客户

网友:
苦逼学生党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是内存,请检查内存曹及北桥,C7是PS-2接口供电,请检查USB供电及南桥,,,他既然跑的是C7,,就不会 ...

下午把内存和显卡拔出来用95%的酒精把金手指和插槽都重新擦了一遍,晾了三小时,重新插上开机,代码变成了1d,是不是得送去店里修主板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是不识别内存,C5-C7都还是在内存的,过了C7才是过了内存

下午把内存和显卡拔出来用95%的酒精把金手指和插槽都重新擦了一遍,晾了三小时,重新插上开机,代码变成了1d,是不是得送去店里修主板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内存插槽,,换内存试试!!不行就修板子了!!

下午把内存和显卡拔出来用95%的酒精把金手指和插槽都重新擦了一遍,晾了三小时,重新插上开机,代码变成了1d,是不是得送去店里修主板才行了?

网友D:
测量下SPD供电吧!

网友:
金手指千万不能用酒精啥的去擦,腐蚀金手指,要用橡皮擦去擦,1D是CMOS设置,你可以把CMOS初始化一遍

网友:
去迅维 实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SPD供电吧!
他说送店维修,,,你说SPD,,他不会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