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戴尔 Optiplex 210L型号主机死机,对交换机有影响?

楼主(2015-01-14):
公司有一批戴尔 Optiplex 210L型号主机,有时在待机时候死机,然后就导致公司内部局域网断了,交换机指示灯闪烁异常,重启交换机无效,然后将所有联网端口拔掉测试,交换机是正常的,然后逐一将网线插入交换机,发现了异常的主机,将主机重启,交换机就正常了,但是根本原因没有发现,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主机有病毒啊,广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有病毒啊,广播了……

不是主机有病毒,公司安装杀毒软件MACFEE,二年内没有任何病毒,并且其他办公区域也存在dell-210l死机,就造成交换机死了,单机根本原因不清楚

网友(2015-03-14):
不管是什么原因,已经排察到主机上面了,你查一下,为什么主机在待机时会死机?

网友:
你说的情况我这里发生过一次,是电力系统出问题了,交换机和服务器全部死机,交换机拔电,主机放电以后才正常。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