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McaBOOK Air,不触发

楼主(2015-01-14):
苹果笔记本McaBOOK Air,不触发,有0。06的待机,不连屏有0。04,没修过,不知怎么下手,哪位有图纸,发来看看。帮帮忙!

网友:
有地方短路 找图纸对照下时序

网友:
小绿灯有吗

网友:
很少修苹果笔记本

网友A:
要图纸你得把板号发出来吧

网友:
同意楼上  不发板号  我们怎么给图纸

网友:
一般苹果图纸 论坛有相关的 提供版号 找找

网友:
没有,找到一个电阻短路,拆了,有了,开几次又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图纸你得把板号发出来吧

THD-EPC-C84-D   1307 00A196701210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图纸你得把板号发出来吧

THD-EPC-C84-D   1307 00A196701210是不是呀

网友:
你要拆下来发版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D-EPC-C84-D   1307 00A196701210是不是呀

不是,苹果板号一般是820-xxxxx

网友:
板号要仔细看,一般是黑色丝印字体,不仔细是看不到的,820-xxxx-A或者820-xxxx-B

网友C:
没有绿灯,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信号啊

网友:
第一要看电源绿灯亮了吗

网友:
到论坛里找个图纸对着修,一般图纸里都有时序的。

网友:
3.42V产生没有

网友:
3.42v有吗 ,小绿灯亮不?

网友:
主板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绿灯,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信号啊

上电源,闪一下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D-EPC-C84-D   1307 00A196701210是不是呀

没有,是山寨机了,,

网友:
寨苹果C84 MB REV :A MS-ME198407。P这有图吗。

网友:
想要换主板都难,山寨机

网友:
苹果的机器是不好修啊

网友:
我这里接了一台AIR A1466的,小绿灯没有亮啊!楼主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
没有了,没图,找不到头绪。

网友:
没见过呢  暂时你可以去91维修网找一下图纸

网友:
不过你现在要知道板号是多少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修

网友:
直接上图多省事啊 !!

网友:
应该是上电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