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主板上找不到连接5VSB和PSON的电阻,请高手求解。

楼主(2015-01-14):
我在主板上找不到连接5VSB和PSON的电阻,请高手求解。
主板

网友:
跑线 可以跑出来的 加油

网友:
跑线可以出来

网友:
一只笔接5VSB,另一只接电阻,如过导通是就是的。

网友:
还有种就是看这主板的电路图纸直接找到

网友:
怎么可能,用万用表测……

网友:
一般在PSON旁边。还有在IO旁边,PW+旁边也有的,找不到就上网找点位图。

网友:
看图纸,跑线路

网友:
5VSB,和PSON???有关系么,还得看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