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45代换

楼主(2015-01-14):
ISL6545可以PF6321代替,但需要调节反馈,ISL6545反馈引脚为0.6V,但PF6321的反馈为0.8V,这样调节一下反馈电阻的分压比即可代换,亲测代换成功!相信其他能与PF6321代换的芯片也可代换,注意反馈就行!

网友A:
这个代换方法早就有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键  谢谢分享

网友:
调节反馈即可!确实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换方法早就有了

知道早就有了,还看到过有说直接代换即可的,我提示一下需要调节反馈,要不然输出电压会偏高

网友:
lz大善  好东西 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