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通电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5-01-14):
接一台宏基V193W,插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量电压16V和5V均正常,只有ON/OFF电压是0V,查此连接至INL837GN的8脚,量此处电压是0V,把此芯片的14脚去保护后,电压依旧,请教一下正常情况下INL837GN的八脚电压多少,有此芯片的引脚定义更好,谢谢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难道是驱动板造成的原因?

网友:
无任何反应是指背光吗?此芯片是提供高压的驱动芯片, ,它高电平正常,8脚电压始终为0V。如果是按开机连指示灯都不亮的话,不应该先查这个信号。首查主板,不管怎么样,此电信号没有电压问题在主板上,除非此脚有短路]

网友:
按开关无反应就先查信号板部份,与升压没有关系,检查信号板的供电、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刷程序试、最后是主控芯片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那个信号是驱动板发出的 驱动板未工作先各组电压 晶振 复位 数据

网友:
感觉楼主维修思路方向不明确吧!INL837GN的8脚是外来控制信号过来的,你应追查ON/OFF信号的来源。

网友:
又追线路,跑至驱动板上ON/OFF所连R104,R103,量R103一侧有3.7V,另一侧无电压,顺无电压一侧查,发现连至一三极管Q103,取下该三极管,ON/OFF电压恢复正常,拆开的管子量着也正常呀,此三极管的型号为:W1A后面横着有个68,网上搜代换原则,发现用P1A或T1A,谁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
用H1A的代换,已修好,只是风枪把板都吹黄了,才换好

网友:
有时是驱动板按键哪里的电容短路

网友:
loulouzhu 楼主好功夫,要是我就要给他还驱动板了,

网友:
驱动板靠近按键的插口小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我是直接换驱动板的额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还是修好了,恭喜楼主!

网友:
ON 0V明显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试

网友:
是驱动板造成的原因,应查一下驱动板子上的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这都被你发现了,恭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