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不认声卡

楼主(2015-01-14):
戴尔M5010不认声卡WIN7系统下打X  XP系统下认不到!排除软件问题!查声卡芯片条件 供电都正常!查56 10 11脚位对地580阻值!南桥到声卡的 33R电阻阻值也正常 就是一点电压都没有,一点波形都没有!订了个全新的南桥上去故障一样!刷了个BIOS故障一样!换个声卡故障一样!现在我想求助大神!南桥发出这几个信号需要什么条件吗?
大家请认真看帖在回复!别乱回复!伤心

网友A:
13  14脚查了吗?

网友:
有时候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  14脚查了吗?

查了有5V左右电压

网友:
BIOS里面查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缺少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