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08b0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

楼主(2015-01-14):
未来人类电源芯片p2808b0烧了有电路图,未来人类x811笔记本

网友:
如果找不到其PDF资料,可根据线路形式推断可能代换的芯片。

网友(2015-02-13):
ITS A SCHEMATIC DIAGRAM

网友(2017-02-17):
如图  在k660e图纸里的

网友:
  我 没有修过  路过 学习

网友:
淘宝看下 发芯片的应该知道

网友(2017-07-13):
把芯片取了,飞线3-6,1-7好像是这样的具体你对照图纸看下就清楚了

网友:
  P2808 B0只有类似的机器才有这个芯片     印象中没有一个芯片可以代换的    这芯片淘宝原装25   拆机不论好坏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