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经典长城ATX-300P4-PFC电源

楼主(2015-01-14):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是真正的PFC线圈,不是水泥疙瘩。故障是可以开机,但点不亮主机。差点误判,以为主板问题。经检测开机后12V只有11.1V,5V是4.9V,3.3V正常。拆开发现一个300V大电容鼓了,测量鼓起的大电容压降为198V,未鼓电容上压降为0。拆下两个电容,鼓起的容量0,未鼓的容量正常。取电容时将一个均压电阻也拔了下来,一看引脚已锈蚀断掉,开路了。均压电阻为100K,找了两个100K 1/4W电阻换上去,电容也换掉。再把有响声的风扇加润滑油处理,此电源修好。

网友A:
该款电源有此通病,烧坏的均压电阻外面包层胶,影响散热,时间长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款电源有此通病,烧坏的均压电阻外面包层胶,影响散热,时间长阻值变大。

是的,外面包了胶。

网友:
看图纸上·均压电阻是1W,1/4W是不是小了,应该用2W(有备件)。

网友:
厂家有意为之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长城电源,也是均压电阻坏了,看来真有可能是厂家故意的。现在看来,长城明显比航嘉要差很多啊。

网友:
感觉还是日系的电容品质好。

网友B:
老手多用150K 1W的电阻,比用100K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手多用150K 1W的电阻,比用100K要好

用150K功率也会下降,减少发热。

网友:
鼓包电容严重漏电导致中点电压不均衡!

网友:
均压电阻烧了,导致坏电容的情况还是常见的,我都是用1W的电阻换的,怕再坏。

网友:
两个必须同阻值,功率稍大点的,耐用

网友:
您这个贴子说的故障和我这个差不多一样吗,请高手过目。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699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