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舒 PC9023 联想主机用的小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15-01-14):
康舒 PC9023 ,联想主机用的小电源的电路图,哪位有,请上传一个,在这里表示十分感谢!!!

网友:
客户送来几个这种电源,毛病差不多。有辅助5VSB,开机的电压也有。触发,无反应。2次的控制芯片是WT7527 ,还有一片339的片子。请给一个检修的思路。

网友:
找一下IC的PDF  应该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是不是PWR_OK信号不正常呢。电路图难找,贴个WT7527的。

网友:
直接看刘老师的视频,里面就有一个是这个芯片的,类似的电路

网友:
完整的电路图可不好找,查芯片的PDF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