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 BIOS密码忘记 更悲剧的是bios写保护了

楼主(2015-01-14):
大家好,我的笔记本是联想B465C,被无良商家坑害,买来用了很久后发现进入BIOS时进不去,导致很郁闷,现在各种办法想破除BIOS密码,但是不知道BIOS芯片是哪一个,也不知道怎么擦出写保护?听说可以买编程器,然后重新烧写?但是又发现BIOS怎么还分EC,还有什么南桥BIOS,我到底刷哪个?不知道芯片是哪一款芯片?可以直接更换芯片吗?大家有经验吗?万分感谢啊。

网友A:
大家好  我不想花钱,我就想让你们白帮我做事  先套你们话,再来找你们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  我不想花钱,我就想让你们白帮我做事  先套你们话,再来找你们  哈哈

顶楼上  跟你站一边

网友B:
找到BIOS芯片拆下来重新刷入原版程序建议楼主找当地维修店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BIOS芯片拆下来重新刷入原版程序建议楼主找当地维修店处理

嗯嗯,我找到了一款AT24C02   看着说是eeprom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芯片

网友:
这个是IO的ERROM 你还需要刷主板上面的那个比他宽一点点的它才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