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卡顿

楼主(2015-01-14):
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操作的时候屏幕每隔几秒定住一两秒不动,开网页,看视屏,玩游戏都这样,用WG扫描了一下C盘有13个坏道,其他没有。这个有可能是这些坏道引起的吗,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先把坏道修复了,不行也只有换盘了,  你没希捷专修工具,

网友:
C盘里面是系统他不让我修复啊

网友A:
我可以在F盘装个双系统么  这样是不是就用不到C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在F盘装个双系统么  这样是不是就用不到C盘了

你可以装下试试  , 不过坏道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
既然检测到坏道了,那就修复一下看,如果还是慢的话做系统。还是这样的话,你应该找个专业一点的师傅修复一下,我想价格也不是很高。。。。。。

网友:
就是这个两个警告,还能修复好吗?

网友:
硬盘可以重新分区,把原来坏道的位置屏蔽掉不用!

网友:
还是不要存重要的资料了,不然那一天坏了,资料就没啦。

网友:
已经发现缺陷了,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屏蔽坏区、修盘或者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