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Q与新版诊断卡使用心得

楼主(2015-01-14):
该板为联想原装机,政府单位的,同行二修级,看版型应该是富士康代工

网友:
这是全部的卡,DEBUG总线,迅维新版卡,不过顺便吐槽,接口部分要弄结实些,搞些AB胶,防止搞断

网友:
接下来上故障码。跑码56,D4之后56不动了,没有小喇叭,桥给干了,时钟给换了,

网友A:
迅维新版卡见了,心得没见.

网友:
故障缩小了,锁定内存,插上DDR3打值卡,发现VDDSPD为0V,经过跟线发现在内存槽下面有一道划痕,很新的痕迹,其实我估计可能和桥是有关的,最开始是不触发,他把桥换掉了,那条痕迹应该是这家伙不小心挂到的,管他的,反正就是好了,接线就是。我没告诉他怎么修好的。是不是不太地道啊

网友:
早就听说了新版的诊断卡这样太简陋了吧,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B:
还没用过这种诊断卡呢  插哪里的 ?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有人给了我个图片,搞得我去找种子去了,心得晚上补上,要种子私聊7753017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这种诊断卡呢  插哪里的 ?

有特定的插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新版卡见了,心得没见.

晚上补上,心得是有的

网友:
该卡有些“脆弱”,需要在关键部位打点脚保护,跑的代码和以前的代码相差无几,使用LPC_DEBUG总线读取跑码信息,在没有PCI插槽或者7系列某些PCI不支持跑码的情况下使用该卡是最佳选择,总之,有卡会方便些,但是工具毕竟是工具,还需要更多的经验支持维修

网友:
跑码意义好像不一样了

网友:
此诊断卡需在抗外力强度方面上下点功夫了!维修中经常磕磕碰碰的,那么细长的身条确有弱不禁风的嫌疑。

网友:
这么小的诊断卡,灯都省了。

网友:
新出的咱们得摸索一下才知道经验

网友:
说好补的。。。。。去哪里了

网友:
总算是新的东西。如果能有USB的就更好了

网友:
这是什么卡来的?

网友C:
这种诊断卡是插在PCIE的槽里的把??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不用插诊断卡也能修好!新划痕好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诊断卡是插在PCIE的槽里的把??

这种卡插在LPC总线上的,好像是。

网友:
没有太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卡插在LPC总线上的,好像是。

那就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