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跑码秒杀

楼主(2015-01-14):
G480,电流跑0.9,复位正常,插不插内存都一样,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只有CPU集显供电不出,但这机子好像是跑码之后才出集显供电,先不管!!!!既然不跑码,那就先看CPU的工作条件,I系列后CPU除了CPU供电后还要有个1.5V的电压,都是直接MOS管转出来的,看了下图纸,是U3转出

测了一下果然不出来,只有0.3V,测D极1.5正常,G极0V不正常,G极电压由Q4三极管控制,想要U3导通那么Q4不可以导通,也就是说Q4的2脚要为低电平,
实测0V正常,Q4的1脚0V,打下阻值发现只有5欧,把Q4拆掉后阻值正常,通电开机,发现1脚还是0V,这个电压由R03上拉,测R03的另一端+VSB发现0V,
找到+VSB时由B+经过PQ205转出,

实测PQ205有19V输出,哈哈,那就是断线了,直接接线过去,Q4也不接上去了,开机OK。。。。。
加上拆机装机,用了不到半小时,应该算秒杀吧,呵呵!!!

网友:
楼主要不要这么幸运啊,两下就查出来了

网友:
楼主强大啊     可惜今天加不了分了

网友:
你好牛B啊  好幸运啊  受教了

网友A:
不出转换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了  一修机吧

网友:
供电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不错不错~直接砍了一刀到位~~秒杀杰作~

网友B:
供电不全的秒杀 不完全算是不跑马的秒杀 不过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仁宝+vbs 很容易断线

网友:
进水的板子吧

网友C:
新本越来越南修,如果我的话,有可能交换主板了

网友:
仁宝的板子就好修了

网友:
这修机速度还可以哦

网友:
思路清清晰 顶个

网友:
仁宝的PCB板真的容易断线?

网友:
楼主思路相当清晰啊

网友:
我也修过480不跑码 不出集显电压 刷个bios搞定

网友:
也算运气吧,一下就撞到1.5_cpu_vddq

网友:
进水的吧,自然坏应该不会坏这里

网友:
楼主功底好   一下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是3.3v转3.3V,看来1.5v也会出问题

网友D:
必须秒杀哦G480开始进入维修期了么

网友E:
碰到这样的可以高兴几个小时了

网友:
理论不错,点儿挺高

网友F:
这故障修过好多了,也是和楼主一样的处理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故障修过好多了,也是和楼主一样的处理办法

我们做维修的,能修好正常用就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这样的可以高兴几个小时了

碰到好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秒杀哦G480开始进入维修期了么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转换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对,就喜欢这样的哈!!!到了跑码之后就有点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全的秒杀 不完全算是不跑马的秒杀 不过修的不错加分

可能习惯了老思想,有复位了就是不跑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本越来越南修,如果我的话,有可能交换主板了

我现在基本上不敢做交换板的事了,被淘宝坑过几次自己掏钱,哎!!!!

网友:
没进水 哦·····

网友:
图加文字说明,加5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派你为师吧

网友:
唉 有些供电可以飞的 有的信号不能飞啊 !

网友:
缺供电还是相对好修点

网友:
楼主逻辑思维好强呀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赞一个 上次也修过一个 是CPU坏

网友:
楼主NB,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G:
你说是Q4不上了吗 Q4不还得管别的电压的吗
被罰站的樹
可以不上的,不上只是它的G极电压提前出来而已
详情

网友:
LZ理论很扎实,这么短时间都修复了

网友:
修好机器的心情是无法比拟的,就一个字 爽

网友:
真快啊,一上来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才能这么快

网友:
学习了,还要这个电压

网友: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楼主还暗功夫到了!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这个电压的时候,直接把J1链接起来也可以亮机,比楼主更懒了

网友:
看到有复位的就有些头晕了,再去查下二级电压倒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是Q4不上了吗 Q4不还得管别的电压的吗
可以不上的,不上只是它的G极电压提前出来而已

网友:
经验呀秒杀,学习了!

网友:
这个没碰到果

网友:
新本越来越难修了,如果我的话,就换主了

网友:
新本越来越难修了,如果我的话,就要换主板了

网友:
熟悉电路 修机就是块

网友H:
楼主请问一下 不跑码是怎么检测的 诊断卡码????
被罰站的樹
诊断卡不靠谱啊
详情

网友:
值得学习,好样的

网友:
PQ205被关在的蛮多的,修好几台都被人动过

网友:
现在出来的机器 维修起来比以前难多了

网友:
断线的 够细心

网友:
有点维修功底的这都不是事

网友:
太厉害了 小小白表示膜拜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秒杀

网友:
Q4不装也可以啊

网友:
好像也花了不少时间了,不是秒杀了吧

网友:
太强悍了吧。。20

网友:
楼主理论很扎实,可见技术十分了得,呵呵

网友:
牛逼怎么一下就知道 这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问一下 不跑码是怎么检测的 诊断卡码????
诊断卡不靠谱啊
xiongkun123
那是如何判断跑不跑码的??? 我这我一直都搞不明白 还请指教
详情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简洁嘛 一下就找到了根源 判断准确

网友:
仁宝的主板比较好弄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佩服。

网友:
贴上图片加分的就更多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挺厉害 修的很快

网友:
这机器必须算秒杀

网友:
是超级秒杀,这个1.5V是什么供电呢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CPU的1.5V是什么供电

网友:
这水平得学多长时间啊 厉害

网友:
楼主 强大在这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按道理应该是CPU电压也没有的吧?

网友:
  我刚也修到这样的 问题
   谢谢你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