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TPW42M78开机屏幕只有彩色小点按遥控没变化只能开关机

楼主(2015-01-14):
只有满屏的小点也不变化,遥控用仪器测过有信号发射。按换台键和信号源键都无反应。但能控制开关机。

网友A:
用机器上面的TV切换键能转换模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机器上面的TV切换键能转换模式不?

报告,没有反应。并且按钮功能已经错乱,菜单=关机,被我拔掉了。

网友B:
能控制开关机指的是用遥控器吗?用面板按键能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控制开关机指的是用遥控器吗?用面板按键能控制吗?

是遥控,我把逻辑板通往屏的屏线拔掉还是一样。

网友:
等离子的不好修 搞不好就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