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烧了求大神指教,怎么恢复移动硬盘里面的数据

楼主(2015-01-14):
自己的移动硬盘烧了, 插电脑上没反应, 想恢复里面的数据,怎么恢复,用了几款软件,都扫描不到移动硬盘,只能扫描到电脑本身的

网友:
还能恢复么?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的硬盘是不是物理故障了,如果设备管理器出不来型号,就是硬件故障或者固件问题。

网友B:
硬盘盒 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盘是不是物理故障了,如果设备管理器出不来型号,就是硬件故障或者固件问题。

设备读不出型号,没反应插上以后. 我想把资料恢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盒 坏了吧。。。。。

有时候插上硬盘还滴滴响,

网友:
应该是卡头了,需要开盘了。

网友:
把硬盘单独拿出来连在电脑上看看

网友:
是不是  声音 很小 滋滋 的声音 ?  要是这个声音 就是磁头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