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联想L2061wa mcu

楼主(2015-01-14):
求联想L2061wa mcu,故障现象, 联想l2061wA 屏号:m200o1-l02 rev:c2 开机屏亮2秒左右黑屏再亮屏有点闪 闪几下屏就不显示

网友:
主板什么芯片,说详细一些。看你这现象应该是灯管问题呀。 我这个是MASTAR 芯片,三星屏程序。

联想L2061wD驱动板 ILIF-272 492A01561300R主芯片TSUMU58EHJ-LF-1屏LTM200KT03.zip

网友:
这破驱动板雷劈的比较多,而且还有通病。VGA口边上的两个6脚还是8脚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先检查一下高压板跟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