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209-A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5-01-14):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苹果A1466,同行说是公共点短路。接到机器就没上电了,直接拿起万用表去打公共点F7040的对地阻值为002,看来是完全对地了。这种对地的短路的一般都是滤波电容击穿的,直接用3V去烧机(一般完全对地的是烧不出来的)。烧了半天也没发现是哪里有问题,后来想起了以前修的完全对地但又烧不出来的都是CPU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坏的。立马风枪伺候,先拆下C7561后测量公共点还是短路,又把C7560拆了,测量公共点阻值180多了。运气不错,拆到第二个就好了。这只是本人的一点维修经验,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运气不错,第二个就找对了。

网友:
上管击穿短路也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是的,上管击穿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经验的总结  维修靠经验修就快了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可以收藏 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