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加电不显

楼主(2015-01-1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子 型号 hp4411s  插电流表 0.98   1.3    1.1   .1.38不动那的问题   加硬盘跳到1.42 就是不显外接也不显 求助

网友:
这还用问吗,这机子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达到这电流了,该动显卡了。

网友:
机器和电流都首先会怀疑到显卡
216-0728020的显卡吧

网友:
一般是桥或显卡

网友:
无情干显卡,不行换,hp就得这样搞

网友:
都是些桥工吗,这机器我记得显卡供电容易出问题,好像是SC411还是114,反正就是个芝麻管16pin的好像,你测量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加汗过了不行呀

网友:
BIOS刷过没有了

网友:
刷下bios   再不行换桥吧

网友:
机子已修好显卡重置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