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90X-UD4P跑C1 CF一例

楼主(2015-01-14):
看情形好像是不过内存,测内存供电1.8V、0.9V正常。打值没发现问题,替换内存、CPU也一样,测内存管理总线上的信号波形也都正常。没招了,不会是BIOS吧?,该板是双BIOS的,马上让他们轮岗,欧拉,马上跑到25 24,接屏正常亮机。
轮岗前对两块数据做了备份,事后作了比较,发现主BIOS的000092b0起有9125个字节都变为FF了

备份出来的备用BIOS程序,正常的BIOS
技嘉GA-MA790X-UD4P

网友:
还好有备份要不可能不好找

网友:
平时只知道刷,从来没有新旧数据对比过。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

网友A:
怎么比较的?一页一页的比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比较的?一页一页的比较吗?

Winhex比较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hex比较 。。。。。。。。

哦。怎么比说一下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这个BIOS坏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怎么比说一下啊。

是UltraEdit 这个软件系列有个 compare比较的
你搜索这个软件就知道了
就是先打开其中一个文件 然后继续打开另个
点比较 就显示了

网友:
技嘉的还是比较好找的,官网有

网友:
问了小问题,双bios可以只装一个在主bios的位子上就好了吧?

网友:
有备份就是好】,懒得去找

网友D:
两个BLOS是一样的吗    怎么可以轮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UltraEdit 这个软件系列有个 compare比较的
你搜索这个软件就知道了
就是先打开其中一个文件 然后继 ...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BLOS是一样的吗    怎么可以轮换

可以换的这个

网友:
双BIOS就这一点好

网友:
楼主是怎么让双BIOS轮岗的?说明一下嘛!

网友E:
楼主  你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啊 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啊 什么型号啊

TL866,X宝买的

网友:
技嘉的板就爱坏BIOS,不过有通病就是好事情

网友:
有些更换BIOS不行,就得重新刷写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