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小弟有问题请教,MBX-266内外都不显,进来指导指导

楼主(2015-01-14):
在这个有钱任性没钱任命的年代,像我这苦逼依旧坚持在事业前线,挣点钱不容易,修板就更不容易,好不容易整了几片板又遇上了大麻烦,今天刚修索尼MBX-266独立的板就遇到了大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现在报下问题,这板能开机键盘灯也亮,就是不显示内外接都不显,一来就是8片同样问题,看网上论坛有朋友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没有,现在小弟实在没辙了,现请教各位大神们,给个结果

网友A:
8快同样的问题 修好就是通病了

期待解决

网友B:
你得说下你都做了哪些检测   哪些维修啊   这样怎么帮你

网友C:
换cpu 屏 内存 硬盘 主板 换到哪个好就是那个的问题.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D:
电流跑到多少了?怀疑显卡问题。

网友E:
你这个啥数据都不提供,这该咱去分析呢?PANLEPWRON EDID LVDS BKLON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块,怀疑会不会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
解决了告诉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快同样的问题 修好就是通病了

期待解决

解决了没啊????

网友:
找不出来啊,不显示但是插硬盘还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块,怀疑会不会是显卡导致的?

关键是显卡都做了,还是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啥数据都不提供,这该咱去分析呢?PANLEPWRON EDID LVDS BKLON

关键这个板没有图纸,唯一的就是,插硬盘还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跑到多少了?怀疑显卡问题。

关键是插硬盘都能进系统了

网友:
时序应该没问题,应为我用硬盘都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 屏 内存 硬盘 主板 换到哪个好就是那个的问题.

都换了,还是不行,唯一能用分析的是,插硬盘都能进系统,进系统的声音都能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说下你都做了哪些检测   哪些维修啊   这样怎么帮你

屏的信号都没有,键盘能动,插硬盘能进系统呢

网友:
pch bios cpu 都有可能导致的 edid 正常么

网友:
mg同来了八块 一样的,这么神奇,修好发下帖子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查下,屏线接口附近,各个供电,信号。只有这个地方会影响不显示,有进系统的声音,或者你看下屏线接口有没有拨动的开关,以前修sony的时候经常调那个开关能修好不显示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