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检修

楼主(2015-01-14):
一台华硕p5-pro 台式电脑, 开机无任何反应。电源风扇也不转。短接电源接口的绿线和黑线,风扇转,12V,5V,3.3V都正常,以为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查PCI A14 3.3V待机电压很低,再测电源接口9脚5V待机,发现只有1.5V左右,把电源从主板上取下来,测5V待机还是很低,原来是电源待机坏了,拆开电源发现紫线附近有一个2200uf,10v电容报了,更换一个2200uf, 16v 的电容,接上主板开机OK.

网友:
我是小小白,第一次发贴,请给我加点积分,我是听饼哥的课学的

网友:
证明外观检查很重要

网友:
楼主已不是小白了,都会修电源了。

网友:
那是电容严重漏电

网友:
电容爆了,从外观很容易看出来,以后修板得先看下电容的外观。

网友:
恩 电源修的号

网友:
楼主已不是小白了,都会修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