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01-14):
戴尔显示器,开机通电能显示几秒图像然后慢慢变白,是屏幕问题,只能测试保险有供电,其余的不会了,版主教下咋搞啊

网友A:
逻辑板芯片先加焊一下

网友B:
重点查屏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芯片先加焊一下

请问热风枪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屏供电滤波电容。

那个都是贴片的吧,我都不知道哪个是,晕死了,明天拍一张板子的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都是贴片的吧,我都不知道哪个是,晕死了,明天拍一张板子的图片

嗯!你发张图片最好不 过了!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你发张图片最好不 过了!帮你看看。

明儿,我发个,帮我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主要是屏供电电压重点看下,看下波动大不

网友:
图片能看吗

网友:
白屏时,测量逻辑板的5大电压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检查屏幕的主要供电点

网友:
先点屏,才能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屏电路上的几路电压是否正常。最好还是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最好。

网友(2015-02-13):
没图片啊!怎么看啊!

网友:
是主控芯片坏了,不用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