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块精英的AMD,AM2+的主板, 老是认不到网卡。求思路~~

楼主(2015-01-14):
手头上有块精英的AMD,AM2+的主板, 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从新装过系统、设置过BIOS等等~~~~~
   就是老认不到网卡, 从新加了PCI的网卡也认不到。。。  求思路。。

如果是板载的网卡坏了。也不至于加 独立网卡也认不到吧?!?!???????

网友A:
你加USB网卡看看,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进BIOS关闭内置网卡了吗?

网友:
严重怀疑桥问题

网友:
如果是NV的桥,直接加焊吧,会有惊喜

网友:
以前我也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我不同的是内置声卡不行,插了块独立的声卡还是不行,后来重刷BIOS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加USB网卡看看,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如果桥有问题。  开机和装系统,在系统上还能那么顺利运行吗。。。就是无网卡而已···

网友:
有可能是板载的网上坏了。影响到南桥吧,建议可能拆下板载的网卡再加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桥有问题。  开机和装系统,在系统上还能那么顺利运行吗。。。就是无网卡而已···

难道路不可能只是桥里的一部分坏换吗

网友:
还是换一个网卡试试吧   有些微短路  时好时坏    至于独立也不认    也可能是结成的印象桥里面的网卡模块导致的

网友:
如果刷过BIOS就把板载的网卡拆除,因为有的主板网卡坏了,不拆除,有可能影响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pci的供电是否正常  要不就是南桥有问题咯,以前也见过 就是认不了后来换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