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1-14):
苹果5s主供电电压只有不到1v什么原因谢谢
苹果

网友:
这样恐怕难帮得上,发个图上来大家分析一下吧

网友:
主供电电压?就应是电池电压呀!查电池电压是多少伏特了吗?

网友:
电池电压都正常。是不是Q4和大电源ic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待机时电流正常为0吗?如果电流正常直接把Q4拆了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