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的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5-01-15):
IBM  x31的奇葩故障维修!
刚拿到台ibm  x31的机子,客户说开机没反应,接上电流表待机0.031v    按下开机键0.031~0.045-0.051然后就一直停在0.051不动了,而且不显示也不掉电,没办法了,直接拆机,先下内存开机0.03.-0.049然后停在0.049不动了,风扇一直在转着。接下来继续拆,不一会儿板子就出来了,裸板上电也一样,0.049就不动了,也不掉电,然后拿起万用表对着各大电感就是一阵乱戳,一切正常。测量各电压都出来了,这时候真没头绪了,准备放下洗个澡休息明天再弄的,就在这时,不经意看到cpu边上有两个220的电容,板后面对应的还有两个一样的,,由于手上没有全新220的,只好找出四个330的,抄起家伙就干,装好上电,哇(⊙o⊙)哇,多么漂亮的跳变,装机,维修到此结束!由于前面没有拍照。只有一张装机后的图!(本人小小白,大神勿喷,希望大家能给加点分,以后更加积极分享个人愚见)

网友A:
LZ是这么判断出来是电容的问题的……

网友B:
我也是和楼上问同一个问题,怎么判断出是这几个电容问题呢?

网友C:
X31 这老机器好久没有修了 这机器好多问题 一般都 是 电容问题

网友D:
之前也遇到一个,后面电容直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这么判断出来是电容的问题的……

主要是该查的都查了,既不掉电也不显示,总感觉起不来的感觉,刚好板载cpu的边上有两个220的电容,电容大家都知道的,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果断换了,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和楼上问同一个问题,怎么判断出是这几个电容问题呢?

你查一下条件全了,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X31 这老机器好久没有修了 这机器好多问题 一般都 是 电容问题

嗯嗯,,机器太久了,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大电容特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E:
0.049电压就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遇到一个,后面电容直接烧了。

这算不算通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0.049电压就全出来?

0.49多了个0

网友:
修好了就是万岁

网友E:
嗷嗷  呵呵 修好没 楼主

网友:
多么爽的感觉

网友F:
x31好像没有修到CPU电容不良哟。至少我没有修到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nec一个功效呀

网友G:
那是绝招了吧要是加上去没好

网友H:
   没用上波波神器

网友:
为什么那么难

网友:
这机器还有得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嗷嗷  呵呵 修好没 楼主

修好了,,,一切正常,

网友I:
学习了,但是我一台X200,也是不触发,电流0.5a左右,量CPU供电也是0.9v左右啊

网友J:
好老的机,基本都是电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K:
CPU滤波电容吗?一般不会想到的。看来有过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老的机,基本都是电容引起的问题

是的,很老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滤波电容吗?一般不会想到的。看来有过经验

修过宏碁的电容问题,所以就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用上波波神器

没有示波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绝招了吧要是加上去没好

没好就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但是我一台X200,也是不触发,电流0.5a左右,量CPU供电也是0.9v左右啊

电流都0.5a了还不触发?

网友:
这老机子就是那几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x31好像没有修到CPU电容不良哟。至少我没有修到

所以说是奇葩问题呀

网友:
运气不错呀,很细心,x31确实挺奇葩的

网友: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是怎样知道是那两个电容的问题的?

网友:
其实维修不能单搞经验维修,有时要想想维修思路,找到问题原因下次才会有思路。

网友:
呵呵,是蒙中了。不错啊,这个经验值得记下、

网友:
呵呵电容引起的哦!测出短路了嘛?

网友:
开机电流跑到某一数值上固定不变时,多为电容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