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个美昂 S1980的程序

楼主(2015-01-15):
求个美昂 S1980的程序,这个显示器分辨率应该是1440*900,但试了多个系统和驱动 ,都找不到这个分辨率,怀疑程序问题,有的兄弟发一个,谢谢!

网友:
楼主是想要驱动板的MCU程序吗?

网友A:
你用其他显示器调成1440x900,再接它会显示不?
在菜单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换根VGA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其他显示器调成1440x900,再接它会显示不?
在菜单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换根VGA线!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居然是VGA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