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显示器绿灯闪

楼主(2015-01-15):
长城显示器。断电后再开机绿灯闪屏幕不亮。要按好几次才能正常开机显示图像。正常开机后再开关就好用了,断电后故障依旧。开关键3.3V正常,12V电压正常。是外接12V电源的,板子上的保险测量一端12V一端2V多,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不通,又不明白为什么一端输入12V出来变成2V。直接飞了根线。

网友A:
修好 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 了吗??????????

没修好啊,把屏线断开就开关能开。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电源板还是屏板的事

网友:
直接把保险搞掉,先断掉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啊,把屏线断开就开关能开。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电源板还是屏板的事

量12v电源输出电流,,看液晶的班子上有没烧黑的管子电容,

网友:
先测量屏上短路没,如果没的话有可能是驱动板给屏供电不够

网友:
已经修好。把两个10V 16V的电容全部替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恩恩  原来事电容的问题  顶楼主

网友:
没信号,重点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