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东芝L205 开机暗屏

楼主(2015-01-15):
开机后能看到有图像显示,没有背光,测量背光灯接口处无电压,(使用外接可以正常显示)更换升压板后故障依旧,望各位大神给予指点
暗屏

网友:
屏有可能 主板有可能 屏线有可能 你还是拿去专业维修点修吧

网友:
灯管问题呀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幕看下

网友:
EC都没开启啊

网友:
不会拆主板测电路那你就修不出来了。拿到维修店里去修吧

网友:
屏也有可能的

网友:
换高压 屏线 试试

网友:
量一下高压工作的几个条件VCC跟ON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下,如果不暗屏,

网友:
这种机器屏线易坏

网友:
量高压条的电压和开启信号

网友:
高压有没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灯管坏了可能性大

网友:
换张屏试下

网友:
这种可能很多,不好说

网友:
换屏,在查背光信号。

网友:
查条件 暗屏好修丫

网友:
是同行部

网友:
背光开启条件 全了不 ?
查下VIN EN PWM吧

网友:
先插一块好屏的灯管接上高压条,如果故障依旧,再测屏线到高压条有四个信号:供电、开启、亮度、地。可以从这个地方着手。信号都有就是高压条。如果没有就就往屏到到主板查。

网友:
插一块好屏试试

网友:
不是查了主板没有供电到屏幕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