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铁壳MOS管可以这样改

楼主(2015-01-15):
机器型号:联想V460独显  板号:LA46  故障描叙:待机电流0.3不开机。
根据经验基本判断主板故障,报价维修。拆机后目测主板,发现CPU供电处贴纸有一小块被烧焦的痕迹,撕开贴纸发现一铁壳MOS管烧得发黄了,现在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就是它了。风枪320度直接上了,吹了四分钟可是怎么也吹不下来,以前吹铁壳基本一两分钟就下来了,用刮刀直接撬开主板已经烧了露铜了 清理后打值没有短路,但是原地方已经不好再装MOS管了,怎么办呢?翻开图纸看了下,烧坏的铁壳MOS管是U37为CPU供电上管, 发现旁边最近的MOS管U40也是上管都是来自公共点 那就别出心裁改个试试,刚好C462 C463 C467又分布得这么巧妙,铁壳MOS管可以直接悬空焊在上面,这样很牢靠,又不会短路MOS管的散热也好了,再小飞两根线分别连接控制和下管 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亮机---------------
注:待机电流0.3其实已经自动触发了,主要是CPU供电故障。新手发帖,没有技术含量,欢迎加分拍砖,谢谢各位!

网友A:
牛逼啊,放点热熔胶固定下更好——,

网友B:
320度啊,太低了吧,迅维当时教的400度左右吧

网友C:
其实,这种铁壳的MOS管,要是厂家加上小散热器,我估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估计设计的时候有,而厂家因为节省的原因吧!

网友D:
320度风枪怎么吹得下来哦,我一般都是450度的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下以备以后只需。

网友:
我感觉得400,不然得时间长

网友E:
这样MOS管工作发热,不紧贴PCB,估计不长久

网友:
   这个坏得多

网友:
嗯,上次也是这么改的,不过老出问题

网友:
    最好是换原装的,不然cpu烧了就郁闷了

网友:
改得很好,不过这种管子有时候温度很高,离开了焊盘降温性能就没以前那么好了,

网友F:
就是不值得。这样改了以后。稳定如何

网友G:
不好,改过,问题多多  ,经常蓝屏 !我来来回回整了好几次!

网友:
风调最大,温度调最大,吹起来又快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放点热熔胶固定下更好——,

有两个电容支撑稳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铁壳的MOS管,要是厂家加上小散热器,我估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估计设计的时候有,而厂家因为 ...

是啊,铁壳MOS管好多机型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MOS管工作发热,不紧贴PCB,估计不长久

有两个电容帮助降温,上铁壳之前电容脚位已经加焊了,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值得。这样改了以后。稳定如何

测试一天没问题,与其换板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
下一次维修成本就老高了,估计cpu会挂,电容也挂

网友:
th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nku

付吕剑武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前几天也修过这个机器,和你坏的是同一个铁壳子,焊盘也和你一样烧了,还有管理芯片也挂了,但我不是像你 ...

这样做也不是很安全,有风险

网友:
不怕做不到,想不到啊

网友:
这样改也行!!??

网友:
楼主这样牢靠不?以前看见这样烧板的无从下手啊!

网友:
为什么不焊上去啊

网友I:
哈哈哈哈 我居然看到了一个和我手里B470E烧的一模一样的板子。。。。昏。。也是烧了个一样的坑 也是一样的做法  缘分啊。。。。

网友:
最好用8脚的MOS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0度风枪怎么吹得下来哦,我一般都是450度的

450度,你不怕把板吹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哈 我居然看到了一个和我手里B470E烧的一模一样的板子。。。。昏。。也是烧了个一样的坑 也是一样的 ...

居然会这么巧,当时改也是别出心裁,

网友:
我一般不用那种铁壳的去改

网友:
原来的地方少脚了,没法直接焊上去。

网友:
天才阿,你说这个机没返修?这个管的发热量很大的!

网友:
下次我也改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改过,问题多多  ,经常蓝屏 !我来来回回整了好几次!

MOS管的温度

网友:
330会不会温度太低了点啊,我一般上420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铁壳的MOS管,要是厂家加上小散热器,我估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估计设计的时候有,而厂家因为 ...

怎么和4#的一样

网友:
噢,我说呢,用不多久就出问题了!

网友:
路過學習一下. 謝謝分享

子墨粉丝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发热会不会过高呢 我改那普通的管 发好高

网友:
我都是用普通MOS管改的

网友:
厉害     下次我碰到也试试 看      绝缘处理好就ok了

网友J:
楼主这么有才,你家人知道吗?顺便问一句如果是四个都要换怎么办?

网友:
我一般都用小MOS管来代替,修了N多了,B460 V460 B470 V470,这几款,

网友:
楼主这样不好焊接啊     很容易粘到旁边去

网友:
艺高人胆大 这样也可以 CPU没坏吗

网友:
能用几天呢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楼主也太牛B了

网友:
CPU供电似乎电流有蛮大啊

网友:
拿热熔胶固定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用老MOS管  改的稳定的一逼

网友:
不愧是做技术人员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0度啊,太低了吧,迅维当时教的400度左右吧

温度打到多少不是固定的,说实话,一般风枪标的那个温度就是个参考,还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试一下。

网友:
楼主怎么不用普通八角的改呢

网友:
后装上的MOS应该用硅胶粘一块导热铜片。这东西发热很大的。不加散热估计用不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0度风枪怎么吹得下来哦,我一般都是450度的

温度高一些还要好吹一些,一会就下来了,就是不能吹太久,不然容易挂。吹芯片吹别的我也喜欢把温度调高。

网友:
谁说散热不好啊 ,有两个电容支撑还帮助散热  未必不好。

网友:
这个坏的太多了,一般都烧cpu

网友:
我也这样改过   但是散热效果不怎么好   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么有才,你家人知道吗?顺便问一句如果是四个都要换怎么办?

不可能四个管的焊盘都坏的,都换那可以借电的

网友:
很好很好高手高手····

网友:
一般我都不会再装铁壳上去了,直接用普通的

网友:
不容易坏那有得修了,容易坏得好了,跟大电容一样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改过

网友:
很有创意 ,关键是把问题解决了。很赞成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铁壳的MOS管,要是厂家加上小散热器,我估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估计设计的时候有,而厂家因为 ...

可以了呀,有的发展。一起努力

网友:
...我觉得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彻底修复最好

网友:
上面放个散热软垫子,应该没事

网友:
这样焊接的比较稳妥  不容易吹坏芯片.......

网友:
都是换成八脚场管 这管有铁壳还可以少根线 不错

网友:
乌龟本来是趴着爬行的,结果被你搞个四脚朝天!小心龟毁板亡!!!

网友:
最好还要用绿油结缘一下更好!

网友:
你 知道CPU供电一相供电电流是多少吗?好几十安啦,虽然电压低,但电流很大,这机器是2相供电,线太细了会烧断的。。。

网友:
像你这种烧坏上管G极的,我都是改8爪鱼

网友:
  最好是换原装的

网友:
我改过,有返修,楼主小心一些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铁壳的MOS管,要是厂家加上小散热器,我估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估计设计的时候有,而厂家因为 ...

扯淡,在苹果机器里面你见过铁壳mos烧坏吗??设计问题和工艺问题,参数不够高

网友:
这破乌龟最最难弄了。

网友:
不会死机吗

网友:
温度是不一样的。也要看是在用什么热风枪来吹了。

网友:
你 不如用普通管子,改一个上去

网友:
好文 收藏了

子墨粉丝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办法 既简单又不用担心gs级有没有连上

网友:
直接吹上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
真的很有用  谢谢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把mos管的铁壳子焊到有铜皮的地上,这样增强散热。就不会有返修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原装的 管子最好

网友:
我就直接换个了

网友:
用手摸着热不热呢

网友:
  这样的耐用不,

网友:
我以前装个上去,后来cpu也烧 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再也不用担心下面没焊接好了啊

网友K:
这样改的话稳定吗。我一般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不管结果如何,楼主的思路还是很好的,值得学习。

网友:
很容易烧CPU的,这烂设计。。

网友:
这个问题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改的话稳定吗。我一般是直接换新的。

改装的铁壳MOS管也是新的

网友L:
我这样改好了,mos管温度很高,进系统死机,
hqtcdn
电容脚位没加焊吧,可以MOS管直接贴到底。
详情

网友M:
看见这种机器 果断换COMS管
hqtcdn
不理解? 是MOS管吧
详情

网友:
这个乌龟壳不是很好焊,我第一次焊就焊坏一个

网友:
不怎么样 以前该国

网友:
这样改是不是散热不行呢,会不会再烧?

网友:
发热量还是很大的,最好是更换原厂铁壳子。

网友:
危险,两根飞线,以后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还从来没有这样子做个,就是担心不稳定

网友:
这样会不会耐用呢

网友:
很有创意。以前烧坏板的我都是换普通MOS管替换。

网友:
我看长不了,散热的在下面了,热量出不去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
散热不行 要坏

网友:
这样后续风险很大,也遇到过这样的,不过我还是飞线在原来位置上,大概3个月了没问题

网友:
江山代有人才出!干的漂亮牛逼!

网友:
呵呵奇思妙想成功了

网友:
返修高不高,改铁管很容易返修

网友:
打点胶固定下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稳定不,也可以拿八角的改吧

网友:
厉害啊  散热好吗? 会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真厉害,另类维修法呀!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这样就可以接,厉害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修法

网友:
这样焊接牛X!  铁家伙太容易坏了!

网友:
楼主 : 不知道   能否 长时间 稳定工作。我修过一次这种情况的  。

网友:
但愿你不会返修

网友:
       这样改是可以  老是反复的

网友:
楼主不怕断线吗?

网友:
直接买几个不就行了

网友:
我都直接用8脚改

网友N:
风枪温度控制好,拆下来不至于露铜吧!这样还能焊回原来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这样改好了,mos管温度很高,进系统死机,

电容脚位没加焊吧,可以MOS管直接贴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见这种机器 果断换COMS管

不理解?    是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0度风枪怎么吹得下来哦,我一般都是450度的

我也一般是450最大火力吹。

网友:
一般改的话,就用8脚MOS管,这种MOS管,不好找。而且感觉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风枪温度控制好,拆下来不至于露铜吧!这样还能焊回原来位置。

不是风枪温度的问题,而是这个铁壳本来就烧了,撬开只是在风枪加热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看我拍的图片,MOS管边缘脚位都很好。

网友:
烧铁壳很容易搞坏CPU 。

网友:
哈,下次试试哼,

网友:
温度高不高  楼主测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