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 过来帮忙啊

楼主(2015-01-15):
我这有一片精英 945GCT-HM的主板 现在情况是 诊断卡插上 电源一插上诊断卡上面的AUX3.3V 灯亮一下就灭了 查主板A14脚没有3.3V 查紫线5V 只有0.2V  这应该怎么查啊  3.3V是5V转换过来的  现在5V也不正常  不知道怎么查了   求高手帮忙啊  在线等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呗,测下5V的对地阻值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电源是好的吗?

网友:
一般此灯亮下就灭说明待机电压已经产生,为什么灭了呢,一般是待机3.3有短路所致,打下对地数值,查下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3.3V短路了呀,查待机芯片

网友:
跑线路晒     哪里低就跟到跑

网友:
打一下5VSB的阻值,然后可调电源 烧它

网友:
查下待机电路,或者是看下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先拆掉网卡芯片再测一下~~~这个是待机电路中有短路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网卡短路了,测117那管子阻值

网友:
应该主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