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个LD7523AGS电路图带数值最好~

楼主(2015-01-15):
如题,求个LD7523AGS电路图带数值最好~,100分答谢~!!!

网友A:
请问什么品牌、什么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谢谢大家。修改好了。改3个电阻。拆2个电阻。。哇咔咔。用LD7523AGS代换LD7523PS嘿嘿。有需要图纸的可以私M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品牌、什么机器的电路图?

谢谢版主大大。图纸找到了。机器修好了。高兴~

网友:
是芯片应用图还是显示器图纸 上传论坛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品牌、什么机器的电路图?

用在小屏显示器开关电源,有些用在大屏液晶电源副主开关电源。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芯片   还拿100分出来 真是大亨

网友:
没图纸分享出来没法加分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品牌、什么机器的电路图?

老师好,听到视频10章中的AMD 880  等时序讲解5遍过去好像都没完全明白,按书进去又好像看都明白的,是不是自己的耳朵有问题呢。  一段时间里  交错的着又听又看了笔记本的时序  以及34期等等视频后 人都晕菜了  不知哪跟哪, 偶然接上一块联想G41的775 DDR3  主板摸很长时间都难找到时序流程的线路,  咋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听到视频10章中的AMD 880  等时序讲解5遍过去好像都没完全明白,按书进去又好像看都明白的,是不 ...

那是你记乱了,学好一个再去研究另一个,有能重的。要用心记做好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记乱了,学好一个再去研究另一个,有能重的。要用心记做好笔记。

原来是这样耶!看来得先把主算机主板的弄清了再说